[求助] 综合时timing loop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3):
在综合的log文件中看到下面的提示,是什么意思,我需要注意什么?
Information: Timing loop detected. (OPT-150)

Warning: Disabling timing arc between pins 'RDN' and 'Q' on cell 'selfcal_top_ins/cal_start_ins/cnt_comp_reg_15_'
         to break a timing loop. (OPT-314)

对应的.v
HVT_DRNQHDV2 cnt_comp_reg_15_ ( .D(n18), .CK(FREF), .RDN(n33), .Q(
        cnt_comp[15]) );

网友:
这个看不是需要的, 如果从RDN 到q不应该有loop path的话,
可以用set_disable_timing  来人为的 cut 断,
在综合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