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新手问题】,用verilog计算乘法怎么写?

楼主(2011-09-23):
用一个低位乘法器计算高位乘法器。
比如:我用一个4位乘法器来计算8位乘法,用分治,高位、低位互相乘之后把结果overlap起来。
即:A,B都是8位数,Ah,Bh是A,B的高4位,Al,Bl是A,B的低四位
A * B = {Ah:Al} * {Bh:bl} = (Ah*Bh << 8) + (Al*Bh << 4) + (Ah*Bl << 4) + (Al*Bl)
所以1个8位乘法,分解成4个4位乘法,和一些加法。

要求:只能用1个4位乘法器,串行计算。(为了控制模块面积)

所以我写了下面的代码,但是:
Gf2_mul_4 m(pa, pb, part); 这句好像没有起作用
观察波形pa,pb都是会随着clk变化的,但part一直是0。应该怎么改呢?

万分感谢!!

//这是一个GF(2^8)乘法器。a,b是乘数、被乘数,prob用来观察结果
module gf28(clk, a, b, c, prob);
    parameter SIZE = 8;
    parameter HALF = 4;

    input clk;
    input  [SIZE-1:0] a, b;
    output [SIZE-1:0] c;
    output [2*SIZE-1:0]prob;

    reg [2*SIZE-1:0] pro;
    reg [2*HALF-1:0] part;
    reg [SIZE-1:0] c;

    reg [4:0]round = 0;
    reg [HALF-1:0] pa, pb;

    Gf2_mul_4 m(pa, pb, part);   //本意是计算part = pa * pb,但这样写好像不起作用?part总是0
    assign prob = pro;

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    c = 0;
            pro = 0;
            part = 0;
    end

    always @(posedge clk) begin
        round <= round + 1;
        case (round)
            1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a = a[HALF-1:0];
                pb = b[HALF-1:0]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3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a = a[SIZE-1:HALF];
                pb = b[HALF-1:0]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5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a = a[HALF-1:0];
                pb = b[SIZE-1:HALF]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7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a = a[SIZE-1:HALF];
                pb = b[SIZE-1:HALF]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endcase

        case (round)
            2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ro[SIZE-1:0] <= pro[SIZE-1:0] ^
par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4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ro[SIZE+HALF-1:HALF] <=
pro[SIZE+HALF-1:HALF] ^ par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6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ro[SIZE+HALF-1:HALF] <=
pro[SIZE+HALF-1:HALF] ^ par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8: begin
                pro[2*SIZE-1:SIZE] <= pro[2*SIZE-1:SIZE] ^ par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endcase

        round <= round + 1;
    end

endmodule

//一个Gf(2^4)乘法器
module Gf2_mul_4(a, b, c);
    input [3:0] a, b;
    output [6:0] c;

    assign c[0] = a[0] & b[0];
    assign c[1] = (a[0] & b[1]) ^ (a[1] & b[0]);
    assign c[2] = ((a[0] & b[2]) ^ (a[1] & b[1])) ^ (a[2] &
b[0]);
    assign c[3] = ((a[0] & b[3]) ^ (a[1] & b[2])) ^ ((a[2] &
b[1]) ^ (a[3] & b[0]));
    assign c[4] = ((a[1] & b[3]) ^ (a[2] & b[2])) ^ (a[3] &
b[1]);
    assign c[5] = (a[2] & b[3]) ^ (a[3] & b[2]);
    assign c[6] = a[3] & b[3];
endmodule

网友:
高手,很巧妙

网友:
你那个时序语句里面有两个round <= round + 1;
很可能导致了这个问题,因为非阻塞式赋值是在时钟周期之后。
你有两个语句,那说明一个周期后round的值会从0变到2,两个周期后边到4,。。。!
建议把pa,pb语句赋值,和pro赋值语句分开,或者优化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