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 2010.03 lnx86 安装遇到问题,求助!!!

楼主(2011-09-23):
求助!!!

我的安装环境centos5.6 x86_64,安装hspice_vD-2010.03_linux结尾报错:
Installtion failed
Insallation has finished but with error. Check the installation log ....../install.log for details.

我打开install.log 提示一下错误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(上面的省略)
x ./hspice/linux/hspicerf64, 41552768 bytes
x ./hspice/linux/hspicerf64.so, 42091517 bytes
x ./hspice/linux/metaencrypt, 1260164 bytes
x ./hspice/linux/pva, 2583252 bytes
x ./hspice/linux/pva64, 2458016 bytes
x ./hspice/linux/sputil, 7006388 bytes
x tar: Read 4096 bytes from -, 0 bytes
ERROR: Can not find hspice installation script /home/user2/synopsys/hsp2010/hspice/bin/config

网友:
少了common包或是linux包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,linux包 common都有的
选择source文件的时候选scl_v10.9.3_linux
我是分别建scl_v10.9.3_linux,然后把scl_v10.9.3_linux。tar解压到里面
scl_v10.9.3_common也是一样~

楼主:
保险起见,我把scl_v10.9.3_linux.tar及解压开的文件都在scl_v10.9.3_linux文件夹里面;scl_v10.9.3_common也是类似

楼主:
反馈一下:
rhel4.6 可以了
然后又试了 centos5.6,也可以了
不知道为啥上周五centos5.6 安装fail
还有安装的时候建议使用默认的文件夹名字,比如D-2010.03,10.9.3等等

网友:
謝謝你的資訊,學習下來了,謝謝。

网友(2014-04-20):
不用解压,安装路径(第一次)直接选择common.tar/linux.tar 的上一级,Installer2.2/2.3 会默认两个一起装,最终的大小会在600M 左右,如果是只选择一个大小会在300M左右,Scl安装同上,供你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