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tup time和hold time

楼主(2011-09-23):
新手求助,我在用icc做routing之后,都有什么方法来修setup time 和hold time 的violation呢,修path delay都用什么东西呢,用buffer吗

网友:
参考陈版主的每日一题。。

网友:
修setup,就是尽可能让数据路径的延时减小,
如换路径上的buffer,inverter等,看具体情况了,线延时长,就插buffer,或换大驱动的,要单元延时大,就换小的。一般buffer的延时会比相同驱动的inverter大点,可以成对换
要么就是调时钟,看前后级有没有什么可借的
对长线也可以设线宽,或规定高层走线
对负载大的,也可均衡一下负载
对hold,就是插buffer了吧
看看谁还有什么好方法,我也想多学学

网友(2013-09-1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楼上讲解,手动修改是在工具里面如何处理?还是... 呵呵。非常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在需要插buffer的地方用命令insert_buffer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,谢谢您,今天在公司试了下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