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【求助】想添加一对电源IO PAD,为什么直接在.io文件中添加无效??

楼主(2011-09-23):
想在core外加一对IO PAD,为什么直接在.io文件里添加无效?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用addInst吧,  如果不是在floorplan file或者def里面出现的physical only cell,

用loadfplan 或者defin 是不会自动创建的,

网友:
也可以直接在。v里面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万分感谢版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