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【求助】在进行connectivity检查时,有很多DanglyingWire违反,如何消除??

楼主(2011-09-23):
用encounter做IR drop分析之前,需要进行connectivity检查,发现所报的违反中有很多的danglyingWire,总是无法消除,请教高手该如何修改才可以消除。万分感谢

网友:
没关系吧,只要power net没有open,short就行了

直接删掉这些Danglingwire即可啊

不理也行

网友(2012-07-16):
啊?为啥可以删掉啊?那如果出现了open,short,代表了什么意思啊?如何解决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short。open也要视情况去分析,去debug

如果有short的,是signal的还是power的,不要让它short
如果有open,要看是否正常的ope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