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两种金属dummy,哪种比较好

楼主(2011-09-24):
上面两种金属dummy,哪种比较好?为什么?
据牛人说右边的比较好

网友:
没见过右边的啊, 45度很容易offgrid,

只看过左边这种的, tsmc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去Marvell后端面试的时候,考官说右边的比较好,也不告诉我原因,让我自己想!
我也说只见过左边的,他说见过的未必就是最好的!

网友:
2种的实际效果应该是一样的,但是右边的比较容易“骗过”DRC检测

网友:
为啥, tsmc官方的utility都是左边的, 有些公司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吧,没见过,

45度 的是很容易offgrid的

网友:
那是因为左边的比较容易写script做出来
dummy metal还考虑on gird的事情吗?

网友:
当然了, offgrid 有可能造成dummy和real metal short 啊,

offgrid造成 open,short都有可能的,

网友:
那是DRC的space应该检查的,它如果说通过了,就不用管off grid了

网友:
1、metal dummy是基于工艺中平整度考虑,也能适当的减少layer层的应力,基于这个考虑图2好于图1;刻蚀中不规则的图形很容易引起过刻蚀或者欠刻蚀的情况,所以不管数字版图或者模拟版图尽量少走45°走信号线,由此来看图1的刻蚀效果会好于图2的,但是关注metal dummy的刻蚀效果又有多少意义呢;
2、陈涛版主说的对,metal dummy不用考虑offgrid的问题,我们考虑offgrid优先看的poly栅的offgrid问题,因为w/l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器件的性能参数;

网友:
offgrid 和spacing是2码事情好不好,  drc runset里面一般会标的

OFFGRID check YES ,

offgrid对于所有金属层和dummy层都是应该查的, 从理论上offgrid都有导致周围的线short,open的可能性,

但是有的情况下,不管offgrid 确实也不会引起open,short , 保险起见,还是都修掉

网友:
这种加法对芯片良品率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在打磨这一步,假设所有的metal2都是纵向的。那么如果打磨不均匀。那么芯片就会朝某个方向倾斜,好比横向,因为打磨的时候,纵向受到的阻力大,横向受到的阻力小。如果用了这种pattern,打磨的时候,横向也受到了阻力,那么打磨的时候可以相对平整一些。
    还有一点,是陈版主说的那样,骗过工具。 我们知道,metal filler的 check是用window去check的,如果用左边的pattern,那么metlal fill过不过,就和window的起始点有很大的关系了。很容易出现pr的时候过,
calibre的时候metal fill不过。右边的pattern。就会好点。

          不过右边的难打啊,怎么样才能打出这样的pattern呢? pr工具能打出来吗?

网友:
offgrid对于所有金属层和dummy层都是应该查的, 从理论上offgrid都有导致周围的线short,open的可能性,

但是有的情况下,不管offgrid 确实也不会引起open,short , 保险起见,还是都修掉icfbicfb 发表于 2011-9-26 22:54

    因为在加dummy metal时,都事先有space的限制,一般的距离比min space要大得多,在这个前提下,dummy metal的off grid就不应该是问题了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
同问,这图2的dummy怎么搞出来?

网友:
我晕,表示菜鸟飘过

网友:
感觉是couping 的考虑

网友(2012-04-01):
11#说的非常有道理

网友:
学习了~看来还是要好好研究工艺!!

网友:
图2中pattern在virtuoso用skill语言很容易实现,cadence的论坛skill版块有很多物理实现实用skill脚本,我记得好像有这样的脚本,如有需求可去浏览;

网友:
这种加法对芯片良品率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在打磨这一步,假设所有的metal2都是纵向的。那么如果打磨不均匀。那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pattern2能骗过工具吗?
  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我记得化学机械研磨的时候整个晶圆是不断旋转的吧,脑子里有点想象不明白这两种摆放对研磨时应力的影响。
先生能不能讲的详细些?谢谢

网友(2012-05-28):
初学者飘过

网友(2012-08-03):
也没讨论出啥

网友(2013-02-04):
我猜的啊:右边的与下层的接触面积会小很多,因为下层基本上都是横竖方向的,相对而言,影响就会小一些吧..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都是牛人,后端初学者

网友(2013-05-14):
是不是面试官也不知道原因啊!叫自己想,不知道怎么自己想啊!

网友(2013-07-30):
信息量大,受益啊

网友:
我只见过左边的,没见过右边的

网友(2017-06-15):
我觉得加dummy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应力过于集中,造成研磨的时候发生工艺上的一些偏差,所以就上面这两个图来说,好坏与否就看它加上之后,造成的不必要的研磨的多少来界定,因为加的时候以window的方式来加,所以加多少也跟dummy颗粒尺寸有关,跟原来的 rounting之后本身的mental density也有关系,脱离这些条件,来讲好坏没有什么意义。

网友:
不明觉厉~~!涨姿势了~!

网友(2017-08-28):
和腐蚀有关,或者和掩膜有关,
是不是光照时,光的衍射会小。

网友(2022-05-07):
这个讨论可惜没有权威结论啊。右边calibre 产生倒不是难点。

网友(2023-05-09):
看到国外某司模拟芯片逆向照片dummy是右边这种,但是不是斜45°,大概只斜20°

网友:
有没有人总结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