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人知道这种buck的结构????没有EA和环路补偿,但是有斜坡补偿!

楼主(2011-09-24):
我考虑了很久,下面buck电路的描述:

1)在PWM比较器前是,Vout相对于VREF的反馈,电流取样和斜坡补偿三个信号,直接加和,没有传统的ea 和phase shift结构
     可以实现cycle by cycle control over the output voltage

2)电流取样信号是AC-couple到PWM 比较器的,消除和削弱了绝大部分DC output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变化

也没有考虑出他是怎么实现的,诸位高人有见过这种结构的buck的请告知,谢谢

网友:
参照信号都没在环路里面,输出如何能控制?

网友:
能否有更多的信息?

网友:
是不是COT模式?

网友:
我感觉你说的是单周期控制技术(OCT),这个美国的马柯悦做的比较多,可以看看她的文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叫COT?
有比较好的资料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现在可以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MAX17126中buck就是这么描述的

网友:
应该是COT,就是constant on time架构。没有EA,环路补偿,load transient响应速度快。

网友:
Analysis of Pulse Bursting Phenomenon in Constant-On-Time-Controlled Buck Converter.pdf (600.42 KB, 下载次数: 496 )
下载了一篇文章,大家看看有没有用。
说起来这种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
网友:
LZ提到的结构说电流也被叠加。在COT结构中,电流不在环路里,只有斜坡补偿。不过现在COT结构好象突然就流行了,支持的电流也越来越高,甚至高达30A。

网友:
应该是COT,就是constant on time架构。没有EA,环路补偿,load transient响应速度快。
引用 网友D:

    这种机构反馈的也是电压,不是电流。

网友:
如果是固定负载电阻,那么也许可以通过控制横流达到恒压,感觉像是做LED驱动用的。

楼主:
这个是LCD的驱动,跟CPU的电源有些像!需要的是电流模+迟滞结构的,这个结构我目前没有什么接触,有资料的可以提供下,谢谢!
目前考虑的就是多输入求和比较器在里面的应用,有资料的也可以提供一下

网友:
现在可以了吧

楼主:
我现在暂时按照普通的电流模来设计,但是我怀疑这样transient response速度不够快,呵呵

网友:
可以试一试TI的DCAP2结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这个是什么结构,有参考么?谢谢

网友:
上传不了附件。看TI的文档,地址如下
http://ti.eetop.cn/viewnews-2358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!

网友(2011-11-01):
应该是这个

网友(2012-01-30):
有没有人知道TI的DCS_control结构的,这种好像也和你描述的这种类似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叫做最高电流控制PFM架构

网友(2012-05-06):
lz能上个图看看么?

网友:
这个学习一下,老做一类,视野都狭窄。

网友(2014-05-24):
一个快环加一个慢环, cot难道还要斜坡补偿?

网友(2015-06-15):
谢谢分享 正在研究学习中 ‘’‘COT架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