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lvaco TCAD中仿真时使用的材料的默认参数保存在哪里呀?

楼主(2011-09-24):
silvaco TCAD中仿真时使用的材料的默认参数保存在哪里呀?想打开看看。。。

网友A(2012-01-25):
\sedatools\lib\Athena\5.14.0.R\common\athenamod.95
\sedatools\lib\Athena\5.14.0.R\common\athenamod.96
\sedatools\lib\Athena\5.14.0.R\common\athenamod.97

网友(2013-04-09):
那可不可以向里面添加一些材料呢?

网友(2021-06-02):
引用 网友A:
\sedatools\lib\Athena\5.14.0.R\common\athenamod.95
\sedatools\lib\Athena\5.14.0.R\common\athenamod.9 ...

请问怎么打开这个文件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