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谁知道芯片的门数是怎么计算的?

楼主(2011-09-24):
介绍一款芯片的时候,总是会说此芯片有多少万门?
那么这个门数是怎么计算的?
是4个transistor算1个gate么?

网友A:
前端的算法是 dc report_area / nand2 面积得到

后端是instance 数量x 4倍即可,

1个gate 是可以按4个管子这么算, 但是管子数目太大了,没法算

网友:
如果你是用encounter, 那么恭喜你,它可以报告出相关门数!
第一个菜单栏下,倒数第二个选项的样子,下级菜单里有一个report gates(貌似是这个),然后apply,到启动目录下寻找报告出来的文件,你可以看到所有instance或者macro的gates数量。一般第一个顶层gates数量就是你这个design的gates...
我最近刚tape out的芯片,这个数字52575098就是这么出来的...

网友:
一般是把 综合出来的面/一个基本单元的面积(与非门面积) = 等效的门数,这个只能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,不是精确值...

网友:
一般是把 综合出来的面积/一个基本单元的面积(与非门面积) = 等效的门数,这个只能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,不是精确值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5千万门?不算小的设计了

网友:
不就是reportGateCount 命令么, 可以试下,

门都是大概估计, 不是精确的, 就是看看大概的规模 而已,

后端还是看instance数量的,

网友:
逻辑单元的基本单元是nand2,高度5.04um 宽度1.98um 差不多面积10um2

网友:
以前比较确切地定义是4个transistor为一个gate,
计算整个设计的gate count时,应该先算出(所有standard cell的总面积),再除以(4个transistor的面积)。注意,各种RAM,PLL,ADC,DAC等macro不能算在总面积里

现在人们为了简单,就把一倍驱动能力的,2输入的nand cell的面积认为一个gate的面积,一个nand cell与4个transistor的面积是有一点差别的,但是你一般不容易搞到准确的4个transistor的面积

所以现在的standard cell的gate count就变成(所有standard cell的总面积),再除以(一倍驱动能力的,2输入的nand cell的面积)

前后端都应该用这个算法

网友:
什么东西5000w门啊。。。

网友:
cadence和synopsys的培训中很少说那个design是多少门,design都是基于instance count来说明设计大小

网友:
9楼兄弟:
逻辑单元的基本单元是nand2,高度5.04um 宽度1.98um 差不多面积10um2

这个应该是 SMIC18吧, .18um的

网友(2015-08-26):
回复 网友C:

    学习啦

网友(2016-08-09):
回复 网友C:

   厉害

网友(2017-05-04):
想问问report_area和report_cell_area有什么区别,前者除了cell还包含什么了

网友(2020-05-28):
引用 网友A:
前端的算法是 dc report_area / nand2 面积得到

后端是instance 数量x 4倍即可,

版主正解!

网友(2021-11-04):
instance里面有tap cell, filler, mos cap这些要除外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