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 verilog DPI 求教

楼主(2011-09-24):
用c写了一个模块,然后用Verilog写一个模块,两个模块功能一致(譬如都是FIR滤波器的设计),
想要通过写一个testbench来同时仿真验证这两个模块。刚接触system verilog DPI ,还只是看了system verilog PDF中的DPI的部分,看完感觉听幻觉的,感觉不知道怎样仿真,指令啥的?特来请教system verilog 的高手指教一下

如果大家有关于system verilog DPI 方面的资料,也希望大家分享一下。。。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DPI?深度包检测?

网友:
DPI,Dir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.

楼主:
或者大家有没简单的
验证C与verilog模块的 system verilog测试程序,就比如C与verilog写个简单的加法功能的模块,然后运用system verilog测试验证  学习一下, 看了一下system verilog PDF中的DPI的部分,但是没怎么看懂。。。

网友:
DPI 就是在 system Verilog 里面调用 C函数,比如你RTL硬件计算啥结果,C语言也能计算结果,都拿相同的数据驱动就行了,有些想SV里面调用Task,不过Task是直接调用C函数的!C语言与SV的接口就是DPI,自己去找个例子,改改就行了!

网友(2012-08-15):
SV里面调用Task,不过Task是直接调用C函数的!C语言与SV的接口就是DPI,自己去找个例子,改改就行了

网友:
看下你用的仿真器的user manual,如何用DPI,编译C,如何联接

网友:
按6楼的方法来。
6楼很勤奋,就要这么回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