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线延时如何计算?

楼主(2011-09-24):
请教达人:net延时问题,比如1000um为50ps, 2000um延迟是多少,10个1000um串连是多少,中间
加上BUFFER又是多少?* k- P6 E2 @7 `. f3B请教请教

楼主:
等待达人啊!期待答案!

网友:
xiang gong, you are so hungry!!!

网友:
这个有点难,因为采取delay model不同算的不一样的

比如elmore和awe,anordi model,

一般可以有个参考指, magma有个 report wire delay 专门算这个 ,

线越长, 后面delay越大, 插入buffer会好很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被拉去笔试后端啊!没得办法,今天看看!

网友:
这个思路是
1)delay=R×C
2)知道1000um的delay后,考虑2000um的RC与1000um的关系
3)以此类推,计算10个1000um串连的delay
4)中间加一个buffer,就等于把它切成2段

网友:
nvidia的笔试吧 呵呵

网友:
这个看看 《数字集成电路设计》 那本英文书,里面好像讲了这些东西,
在interconnect delay那章 ,

都不记得了

网友:
线延迟要和线长的平方成正比。不止线性关系。

网友(2014-09-26):
200
10个串联是按10000um来算嘛???

网友:
如果是理想的可以这么简单算   在实际项目中  就需要考虑的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