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CD工艺中对称和非对称功率管的使用方法?

楼主(2011-09-24):
如题:
对称和非对称的管子的用法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通常对称管事高压MOS管,比较大个,可以source/drain互换,而非对称管面积相对较小,适合做在source/drain 不用互换的场合,而且可以做W很大的功率管用。如果是LDMOS(GOX 相对更薄)是做功率管的不二选择。面积远远小于高压MOS管。

楼主:
这个是表面上,标准答案,呵呵!
我的认识是这样的,Vgs5V/Vds25V的LDMOS管,
它的Vgd的电压一般比较高可以看成是Vds的耐压

其次,对于非对称的DMOS,高压落在漏极区域,比照这个使用,一般不会出问题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