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lint检查verilog代码时的报错

楼主(2011-09-24):
发现这里大虾多,又来求助了

代码如下:
always @(*) begin
      if (……)
           a = XXX;
      else if (……)begin
           casez (bcdefghi)
                 1?????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1????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1???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01??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001?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0001?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00001?: a = xxx;
                 00000001: a = xxx;
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end
end

报错为:empty block is detected。

大家快来找茬…………小女子先谢过啦

网友:
优先编码器~你里面的a = xxx是贴到论坛里面故意这样的还是你代码本身是这样的哦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肯定是我故意写成这样的,就是给a赋值

网友:
从可综合代码的角度,不推荐casex和casez。
优先编码器和if else if 表达式产生的结构式一致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我试了一下~没问题呀~

module temp1 (
input [7:0] in,
input rst,
output [2:0] a
);
always @ ( * ) begin
      if ( rst )
           a = XXX;
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casez ( in )
                 8'b1???????: a = 3'd7;
                 8'b01??????: a = 3'd6;
                 8'b001?????: a = 3'd5;
                 8'b0001????: a = 3'd4;
                 8'b00001???: a = 3'd3;
                 8'b000001??: a = 3'd2;
                 8'b0000001?: a = 3'd1;
                 8'b00000001: a = 3'd0;
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end
end
endmodule

网友:
这段代码问题很多:
1 不建议敏感列表里用*,因为不是所有的EDA工具都支持verilog2001的标准
2 没有对各个线名和reg声明类型
3 复位信号最好是写成rst==1'b1
4 casez和casex一般规范都禁止使用,可以使用if-else实现
5 最好每个线名都有意义

网友:
楼主能否传一下你的nlint啊

楼主:
已确认,项目组统一的规则设定有点问题,casez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哦,也是可综合的,谢谢各位!!
6楼所说的很多问题,是由懒,木有写全,还是谢谢各位了

网友(2012-02-15):
case语句没有写全,还有000000000 结果

网友:
这样写会产生一个LATCH吧,组合逻辑
if(xxx)begin

end
else if(xxx)begin

end
else begin

end

empty block不一定是这段代码的原因

网友:
10楼正解

网友(2012-07-07):
lisence work or not?

网友(2012-12-20):
應該是少了一個else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