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关于预编译(`ifdef)的用法??

楼主(2011-09-25):
本人是新手,想请求一个问题: 在Verilog中`ifdef 等可以用在设计的文件中吗?是不是只能用在测试文件的代码中?如果是可以用在设计文件中的时候,那么编译中是一种怎样的一种编译机制,是将整个设计一起编译,还是只是编译一部分?它的存在跟MUX有什么区别?
求解,谢谢!!

网友:
可以用在设计文件中。'ifdef是预编译,当满足特定的条件时编译设计中相应的部分,与C语言类似。预编译不生成实际电路,而MUX是实际的多路选择器。

楼主:
多谢解答,但是设计文件(RTL)最后都是要综合成门级电路的,那它(`ifdef)里面的内容是不是也会被综合成电路?还望指教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是条件编译,条件不满足的不会综合

网友(2012-04-10):
長知識,長知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