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cadence

楼主(2011-09-25):
calibre 与 assura 哪个更精确点 我用这两个分别做版图后仿 assura 后仿结果比较接近前仿的结果,但是用calibre做后仿结果 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工具和rule deck都没问题,Assura rcx结果更精确。但对多数设计而言,二者应该差别不大。
通常正确的设计,前后仿真有区别,但结果不会差别非常大,否则要先找设计或工具设置上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