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关于cdl文件的读写问题~~

楼主(2011-09-25):
请问下各位大哥大姐,如何读懂由原理图里面提取出来的cdl文件?

网友:
问题太大,最好自己去看相关资料。

楼主:
en ,谢谢你的回复!!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哪些资料比较好?

网友:
多和电路比对一下就好了吧!看起来还是很有规律的

楼主:
EN ,谢谢你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