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牛们关于频综输出相位噪声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5):
我设计了一个整数分频的频综,工作在5GHz,并对PLL的输出相位噪声进行计算,并得出各部门噪声贡献与总的输出相位噪声(有图)。有一个疑惑一直困惑着我,以前在看论文的时候,提到LPF对相位噪声的贡献很小,一般都忽略。但是我仿出来的LPF在100KHz,1MHz对输出相位噪声起主导作用(用的是三阶无源滤波器)。还有一个问题是,随着环路带宽减小,带内噪声反而变差,不知是我仿错了还是没有理解。请大牛们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你的loop filter怎么取值的
还有环路对lpf不应该是低通的么 你这个传递函数是哪样 能把matlab代码发出来看看么
环路带宽减小 带外噪声变坏才对吧

网友:
问下楼主,你设计的PLL是什么工艺的。
另外楼上的问题也是我不理解的。能不能麻烦楼主把matlab代码发一下.

网友(2012-05-10):
LPF的参数选取不理想,电阻产生的噪声偏大,可以尝试增加CP电流来降低LPF的噪声。环路带宽减少,带外噪声是变好,但是带内噪声不好说,看几个模块的综合效果。环路对lpf是带通的。

网友(2015-06-22):
滤波器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