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5141+hspice2010.3,无法在图形界面进行仿真

楼主(2011-09-25):
小弟安装了IC5141,和hspice2010.3, 在hspice安装时配置了hspice和ade的接口。在ade的仿真器选择里面多出了HSPICE。
用这个仿真器可以抽出网表,但是因为在analogLib里面的所有器件都没有HSPICE的view,所以没办法进行仿真。
而调用hspiceD作为仿真器的时候,CIW报告说没有32760的license.是因为我缺少license,还是因为配置没有配好?

网友:
需要将lib转一下。菜单里有的。具体叫啥忘了。。就是第二个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带hspice 的

楼主:
搞定,如楼上所言

楼主:
具体操作在readme里有讲述
1:
NOTE: If user wants to create new cell with 'hspice' view, please copy the '$installdir/interface/HSPICETemplate' file into $CDSHOME/share/cdssetup/hierEditor/templates/HSPICE dir. Then the template view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during creating the new cell.
2:update analogLib library

网友(2011-12-13):
用不了图形界面那就用命令吧。

网友:
hai shi zai linux下运行好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回答!

网友(2012-01-26):
十分實用!!!

网友(2013-12-1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