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rf PDK安装问题

楼主(2011-09-25):
本人运行 ./pdkInstall.pl安装完PDK后,画版图调用nmos pmos只出现poly那一个版图层次。版图中显示“pcellEvalFailed”调用npn却能正常显示版图。
具体报错信息如下:
leCreateInstForm->cellName->value = "pmos2v"
*WARNING* Pcell evaluation for tsmc18rf/pmos2v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"getValue" 0 t nil ("*Error* getValue: too many arguments (1 expected, 2 given)" ("" 1)))
*WARNING*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
请高人支招。

网友:
你的pdk是不是被你不注意的时候修改过?pcell被破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有修改过。BJT都是正常的。就是MOS管不正确

网友(2011-12-17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楼主最后解决了吗

楼主:
没有,换了个PDK。貌似是skill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把SKILL 代码贴出来或者留言给我,我给你们看看。

网友:
可能pdk檔案有問題

网友(2012-03-30):
我也碰到过,把hspice的接口取消掉好像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把pdk里面带的cds.lib文件中 pdk 的路径改下就可以了。因为你现在的路径和它原来调用的路径不一样,所以它不能正确调用,无法正确callback。

网友(2012-05-24):
哎。。。我是装完后不能显示symbol

网友(2013-05-17)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改了 还是不行。。

网友:
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

网友(2015-06-26):
*WARNING* Pcell evaluation for tsmc18rf_OA/nmos2v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"eval" 3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snapToGrid))
*WARNING*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*WARNING* Pcell evaluation for tsmc18rf_OA/pmos2v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"eval" 4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snapToGrid))
*WARNING*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球大神知道,,这个怎么破

网友(2015-12-23):
我用的是tsmc025工艺,先进行的cbd2oa转换,画版图都可以。后来心血来潮装的hspice,把hspice嵌入到cadence后,就出现类似的问题。调用出来的nmos,pmos 无法显示。请高人指点一下!!!什么原因?如何解决 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您的回复比较贴切了。和我遇到的问题比较类似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如何解决的?求详解。

网友(2017-10-11)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目前安装T65的PDK,装完之后layout调出来的部分device只有框,shift之后就是一个“X”,像BJT之类的又能正常显示;直接打开PDK library的layout都能正常显示。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8-03-16):
謝謝分享  大推  感恩  thx

网友(2023-11-03):
Post the SKILL code or leave a message to me and I will show it to you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