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密度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TSMC 0.18工艺中 金属1~6  每微米宽度能承受多大的电流

其中 电感 是用第六层金属制成,假设金属6 可承受 1mA/um ,那么6u 的电感 能承受多大的电流。

网友:
TSMC 0.18工艺中 金属1~6  每微米宽度能承受多大的电流
〉你查你的design rule呀

网友:
Current is different in out side PCB or inner side PCB , it depends on trace wide, normally outside Layer is double of inner side layer.

网友(2012-10-13):
这个在工艺厂给你的设计规则中都有的 ,自己查看一下 不是什么秘密

网友:
你这个是RF的版图吗 ?

网友:
你这个是RF的版图吗 ?
只是一個電感

网友(2015-10-14):
沒人知道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