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ES 的128位输入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要在FPGA 上测试  写的AES 代码。AES 是128位明文输入,128位 输入密钥,128位 密文输出。请问 高手们怎么样在FPGA 上实现这么多的输入输出呢?????      同学建议 写串并转换。。。
请问 高手们 还有其他的方法么。。。
求指导~~~~~~~~~~~~~

网友:
串口、SPI、IIC、其他总线、自定义总线等都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楼上的  大款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么?   串口,SPI 什么的是调用IP核么

网友:
要么用IO多的芯片,要么就串并转换,不一定要全串行,可以考虑一次8bi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楼上 的说的我懂了  。3Q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指的是板级测试 的时候,怎么输入 测试向量~~~~~~·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板上除了fpga还有什么?cpu有吧,用gpio传给fpga。
什么都没有?那就初始化在ram里面,直接从ram读。。。
只是比较奇怪,楼主准备在板级如何证明AES结果是ok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