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simulation DRC cadence

楼主(2011-09-26):
用assura验证版图 DRC 中显示错误  offgridShapeErrors  Via2i offgrid  m3i offgrid 等等 ,这些不在网格上 怎么办

LVS 时 Error Layer Window 中 显示 <floating .psub>Foating psub is not allow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loating .nxwell_float>Floating nxwell_float is not allowed
这些错误该怎么消除

网友:
lvs是提醒你 你的p-sub浮空了 去检查一下报错的区域是不是没有导衬底的走线

网友(2012-02-16):
不在网格上 把它改到在网格上

Foating
確認是不是假錯 能不能 不處理
真錯 就ㄧ定 要 處理了

网友(2013-04-03):
Psub 没有接电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