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由电路图生成初始版图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由电路图生成版图的时候,Layout Generation里面的选项各表示什么意思,怎么选择。小弟刚学版图,不是很明白。

网友:
问题太宽了,不好回答。

网友:
你单独问LAYOUT GENERATION这个指令应该还能帮上忙,至于你说的从电路图生成版图中,这个指令里的选项是什么意思,怎么选。我也懂不起了~

楼主:
Layout Generation中 Generation的6个选项各代表什么意思,对画版图有什么影响。I/O pins中Layer/master应怎么选择,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你说的六个选项是不是就是指六层layer? Layout Generation就是用于生成新的一层layer(六层里面的一层)。

楼主:
由电路图生成版图里这个里面选项design/ Gen From Sourc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。。我刚学画版图,就是我有pdk,直接从电路图生成的版图,生成版图的时候在gen from source中的一些选项要怎么设置。

网友:
仔细看文档,全都有说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先说声抱歉,刚开始看帖子时看到LAYOUT GENERATION,但想成LAYER GENERATION去了,回帖过后才反应过来。惭愧~

    然后我下午也试验了,自己画了一个二输入与非门,从电路的design synthesis里layout XL生成layout cellview,然后gen from source。你说的是这时的LAYOUT GENERATION OPTION吧。它默认选项有三个,I/O PINS、INSTANCES、BOUNDRY。下面三个选项transistor chaining、transistor folding、preserve mapping我反复选择、取消想研究、对比,汗,还是没弄懂它们的意思。

    你说的layer/master指的你选择的什么层,它的类型是什么。你在菜单中上部分随便选择一个层,然后APPLY,就会下面的I/O列表中看到了。比如说你的芯片只用了2层金属,那么你的I/O pin肯定选M2,金属2的类型是注入(drawing,LSW栏里后缀为dg)。像电阻体区等那些会用到标识层(MARK),只是表示它的电阻区域,这些LAYER只起标识作用,在工艺上没有实际操作如扩散、注入等。这是layer类型的不同而已。

    其它选项你应该明白的吧,期待有大虾解释一下transistor chaining、transistor folding、preserve mapping三个选项的意思啊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你的帮助,前面那6个选项,我在看一个北大的cadence教程里说,选第一行前2个和第2行前2个,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。第2个问题我已经明白了,谢谢

网友:
XL用起来也是有利弊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求教弊端~

网友(2011-12-04):
回复 网友A:

transistor chaining、表示管子串联在一起;transistor folding、大尺寸管子可以折叠preserve mapping可能是保留原样吧(不是很准)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3Q~

网友(2012-05-29):
    请问一下,我的design下拉当中没有Gen from source是怎么回事呀,怎么调出来。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要用XL才会有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