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离子注入有点困惑

楼主(2011-09-26):
离子注入是将高能带电原子或分子直接掺入衬底的工艺。如果向衬底注入磷离子?注入后衬底硅岂不是带负电?小弟很是困惑,请大侠们帮忙解惑。谢谢!

网友:
不是带负电,是电子比较多!五族元素可以提供电子,这个不代表带负电。磷离子进入到沉底以后,虽然是离子,但是总体还是不显带电的。

网友(2012-02-19):
回复 楼主:

    拿出来之后即使带电也被中和了,和空气接触

网友:
注入的时候,wafer sub会跟类似接地的装置相连,带点离子注入之后被中和掉了,所以最后显中性

网友:
杂质还需要激活呢

网友:
激活后形成N型半导体材料

网友(2012-04-23):
这里有个浓度的问题

网友:
注入后wafer会带电,但是会被后续制程中和掉,如果中和这步不彻底或者出问题的话,会造成charge damage

网友:
注入根据机台的不同,有差别。大束流注入机台一般在粒子进入硅片前有一个电子喷淋中和的过程,实际上注入的大部分不是带电的离子了。小束流注入机台基本就会有一个SUB接地的类似过程,所以注入后的硅片实际不带电。

网友(2012-08-08):
LS正解
不过我们公司叫P-shower, plasma-shower, 不知道和E-shower有什么不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