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离子注入有点困惑

楼主(2011-09-26):
离子注入是将高能带电原子或分子直接掺入衬底的工艺。如果向衬底注入磷离子?注入后衬底硅岂不是带负电?小弟很是困惑,请大侠们帮忙解惑。谢谢!

网友:
衬底是导电的,会有电子流入或者流出,这样就电中性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复,你的意思是离子注入的时候衬底是接地的?还是所有工艺流程做完后再将衬底接地?
    还有离子注入时,我看很多资料上写的提供杂质离子的离子源多为 B2H6 和 PH3,那注入衬底时的磷离子和硼离子分别是带多少电荷的?我感觉电离后的磷离子应该是带-3价,而硼离子是+3价,但是有些资料上些的是p— 和B+,有点不明白,还请您讲讲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知道机台是怎样的
应该是要在注入时形成电回路
否则等注入完再放电的话,能量积攒的比较多,有一定风险

具体离子源是和制程相关的
在0.25以下,多用P,B,BF3,
这时候基本是P-,B+,BF2+,大多是一价离子源

我不是做制程的的,也是问的别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