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icc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在学习icc的时候,遇到一些文件不知道是什么作用,比如说我在库里面发现了.clf, .tlf,  .lef , .edif等文件,在做icc的时候要读入.tluplus文件和.def文件却没有,我不知道这两个文件时怎么来的,希望有高手解释一下。谢谢了啊。。。

网友:
icc需要的库文件不是以文件形式存在的,是一个叫milkway 库的地方,一个文件夹,里面包含了FRAM和CEL等文件夹,tluplus是必须的,应该是有的,def不是库文件,是设计文件啊,建议都看下<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》这本书的附录啊,里面讲的很清楚 各种库文件

楼主:
O ,谢谢了啊,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