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中对.5工艺DFM及导出GDS的选项设置

楼主(2011-09-26):
第一次用05DPTM .5的工艺库,对DFM及GDS向各位请教如下:

1.DFM
  A.
   关于在icc中插入filler的问题,现在是只向其中加入了带有metal的filler,
   insert_stdcell_filler \
  -cell_with_metal "FILLER32 FILLER16 FILLER8 FILLER4 FILLER2 FILLER1" \
  -connect_to_power VDD \
  -connect_to_ground VSS \
  -between_std_cells_only
  请问是否还需要其它的一些,比如,-cell_without_metal, tap_filler, well_filler,等

B.DFM中,除上述插入filler之外,只另做了另外两项:
   insert_zrt_redundant_vias -effort med
   insert_metal_filler -routing_space 1 -timing_driven
   这样是否合适?还需要其它DFM步骤吗?

2.关于导出GDS的选项设置:
   现在是这样设置的
   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reset

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\
  -map_layer $path/gds2layer.map \
  -child_depth 99 \
  -output_outdated_fill \
  -output_geometry_property \
  -output_pin {geometry} \
  -output_polygon_pin
  请问这样是否合理?

3.对icc导出的GDS的后处理.
   因为库里的milkyway的cel里面不包含全部的cell信息,比如没有电阻层等,这些少的layer直接在icfb里面画上是否可以?或是其它处理方式?
用laker把gds merge一下可以,但是没有tech文件,请问直接在icfb里面画上的方式是否或以,或是其它方式.

多谢!

网友:
一个一个来, 0.5um 还用得着icc啊, 可以用Astro或者encounter 这些老一点的工具,

1. DFM filler问题:
  带metal的 filler一般叫decap filler,包含decap 的作用,又作为filler,一般含有metal 1, poly,
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放的下,  一般不带metal的filler 不包含poly 和 中间的metal1 ,只有2边rail的metal 1,
所以什么地方都能放,不管route 线的,   理论上应该多加decap filler 越多越好, 然后填剩余的non metal filler 作为补充,最后的结果都是要把nwell和np、sp spacing问题解决,

tap filler、nwell tap都是为了给Nwell、psub加偏置电位,这个和std cell lib的类型有关, 看layout就知道了,
如果不是每个std cell都是nwell,psub有偏置p/g 电位,就要加这种tap cell了,一般是棋盘式或者经典式插入法,

2. DFM的概念估计是90nm以下的设计才特别重视的吧 , 一般design就是 double via, fill metal density足够了,
也就是 insert_zrt_redundant_vias 和 insert_metal_filler  ,
insert_metal_filler就是加dummy metal, calibre的runset也行的,不一定在pr工具里面加,

3.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 估计你连std cell , 所有lib的 cell view都出来了,也行的,
确保pin text出来就行,因为要做lvs,如果是只是出fram view,metal routing, child_depth选0 ,
-skip_ref_lib_cell ,

4.  如果cel view不完整, 那就是用child_depth 为0,  出metal routing only的gds,
然后在icfb面merge, 当然你前面必须把std cell gds  stream in 进来形成reference library,
merge比较安全了, 自己增加画 就不知道画啥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icfbicfb哈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对于第三个问题,我觉得一个好的工程习惯,或者说是完整的良好的flow应该是尽量先准备好MILKYWAY库,将完整的GDS文件吃进milkyway库中。对于缺少的必须的标识层也应该在准备IP数据的时候准备完毕在吃进库里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LZ,set_write_stream_options的设置一般需要根据具体的signoff流程来定,下面两点是我的经验:
    1. 我的项目都是用calibre来插入dummy metal,然后用milkyway来转成FILL view(如果需要,我可以教你如何具体操作),然后从ICC中与cellview一起出GDS。因此,对于set_write_stream_options需要添加-output_filling fill选项。
    2. 另外建议将-keep_data_type选项打开。

网友(2014-08-04)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一下,如果根据3 -child_depth 0导出gds在icfb怎么进行marge呢?我标准单元、IO和宏模块的gds之前就分别stream in了,然后stream  in设计的gds  option选项里面的(no  marge)没有打开,这样出来的版图里面标准单元和IO没有进去,如果选中的话,生成的library就找不到设计的cell

网友:
用calibredrv merge吧, icfb 我都好久不用了,不方便,

网友(2015-04-06):
我看了一下SMIC 0.13库的std filler,发现只有不带metal的filler,没有带poly 和中间金属的filler,怎么回事?

网友:
有的库太老,当时没做fillercap 也有可能,

网友(2017-02-16):
回复 网友B:

我在使用ICC软件建立MW库时,需要将厂家提供的gds格式版图单元库添加到参考库中,下面是我的命令:create_mw_lib test.mw -open -technology TSMC15.tf -mw_reference_library " ./lib/15S_V0_0_38.gds "

网友:
显示无法取读,第一,想问一下我的命令有问题吗?是不是不能这样直接读取?还是厂家给的这个gds文件有错误,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