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15V高压BUCK DCDC调整管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本人设计BUCK DCDC电路电源为15V,调整管用的是PMOS,但Vgs只能承受5V左右,因此PMOS开启时Vgs接近15V,会有击穿问题,请大家讨论下如何才能将Vgs保证在5V以内啊,有相关结构吗,或者是在前级驱动上如何处理,大家帮帮忙啊,互相学习下。

网友:
用level shifter在驱动PMOS之前把电压降到5V,可以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不行啊,现在的Vgs耐压为5V,电源电源15V,所以PMOS管的栅极电压应该在10~15V之间吧;另外如果用levelshift或反相器等结构,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啊,而且内部管子又如何保证Vgs在安全区呢?

以下是在别人那里看到的:
1. N管的话,外围BOOTSTRAP不说,LEVELSHIFT的话就看你电源有多高,如果有器件可以直接承受的话(比如DMOS管),下面开关用DMOS抗压,上面用5V管镜像即可,后面都用5V就好了;如果没有合适的管子,可以考虑电阻或者MOS管分压
2.P管麻烦点,你除了SHIFT外,还要做嵌位和放电电路

如果哪位牛人懂请说的详细点啊,不胜感激!!!

网友(2011-10-31):
Basically you need an LDMOS at the drain side of the PMOS to take the high voltage. PMOS is switched on/off referring to its source by an level shifter. You need a clamp circuit for Vgs protection and charge bleeding circuit to turn off the PMOS.

网友:
BTW, this is a tricky design, not recommended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.

网友:
做一个电平转移,VIN到5V的电平转移

网友(2012-07-12):
PMOS做开关?为啥不用NMOS?
可以用齐纳二极管钳位

网友(2012-09-08):
我也想学习一下,有没有做过的。

网友(2012-10-26):
做5V的shift,输出的驱动信号加一个隔直的电路,在mosfet的GS接二极管吸收正半波信号,得到的就是P管驱动了。

网友:
我也在想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