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驱动负载

楼主(2011-09-26):
请问测量INV2的驱动的上身时间和下降时间时,INV2加的负载是什么?是两个相同的INV2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NV2的输出端的电容(大概两个CGD)加后一级的输入电容。

楼主:
我看书上说的是驱动同类门,所以负载就加了两个相同的并联的INV2,这也相当于是后一级的输入电容了吧?请问这样加对嘛?而且,当我变动INV2的宽敞比的时候,我相应的把负载的INV2的宽敞比耶变了,就是负载保持与驱动的反相器同步。这样测出来的结果,不管宽敞比怎么变,上身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变化非常小,所以就非常郁闷了,请问问题出在哪里?
我觉得还是负载的问题,但不确定,请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