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两个工艺方面的问题~

楼主(2011-09-26):
1.怎样区分三种常用工艺(bipolar、CMOS、BiCMOS)?比如做反向提取时,怎样判断该芯片采用的什么工艺?(2个问题了)

2.双极工艺的基区注入、发射区注入与MOS工艺的P注入、N注入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mos管有多晶,而bipolar这是基区发射区,其两个工艺用的隔离方法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CMOS和BiCMOS都有多晶呢,怎么区分。双极的基区注入和发射区注入与MOS工艺的P.N注入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CMOS工艺中只提供寄生的bipolar。BICMOS 工艺中的bipolar是需要通过增加一些层次来实现,所以一般来讲biCMOS中的bipolar特性更好。
因为bipolar的特性需求,双极的基区注入剂量较轻且比P/N较深,所以工艺上是分开进行。一般发射区注入的浓度和深度与N/P注入较为接近,在一些工厂的工艺里是一次完成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怎么从芯片上看出此芯片用的什么类型的工艺呢?

网友C:
标准CMOS工艺前道工序(不考虑高压器件、高阻和PIP电容)只有NWELL,PWELL,TO,GT,N+,P+,不能做VNPN器件。工艺中包含有源器件只有NMOS、PMOS、衬底PNP。
双极工艺就是做bipolar的,VNPN,LPNP,衬低VPNP。
BiCMOS工艺就是两种工艺的结合,可以做NMOS、PMOS、VNPN、LPNP和衬底VPNP,工艺层次就多了,成本提高了。
还有BCD工艺,在BiCMOS工艺基础上,可以做LDMOS和JFET,工艺就更复杂了。
你如果有各种工艺的Design Rule,对比一下层次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3Q,前两天刚和公司一位师兄讨论了,对这些问题也明白多了。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,确实要明白得多。

网友(2011-12-29):
楼主的问题问的不清楚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哪里不清楚?

网友:
新手,路过。。。暂时看不懂

网友:
反向时关注看到的器件类型

网友(2012-02-13):
CMOS工艺只能制作MOS管,BCD工艺是将MOS管和双极型晶体管制作在一块芯片上,是BIPOLAY和CMOS工艺的结合

网友:
从没听说过不知道芯片使用的工艺就开始做反向的。

网友(2012-03-22):
回复 网友E:

    这个很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  那是剖片,不是反向。没有工艺,拿什么model去仿真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很多小公司的项目都是看市场上什么卖的好就反向什么的,有的datasheet上面不会告诉你什么工艺的。
尤其是模拟芯片,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产线,你能拿到人家的model吗?

网友:
我也很想理解~~

网友(2021-10-27):
6楼的解答很好

网友(2022-12-09):
引用 网友C:
标准CMOS工艺前道工序(不考虑高压器件、高阻和PIP电容)只有NWELL,PWELL,TO,GT,N+,P+,不能做VNPN器 ...

学习了,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