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外部时钟到FPGA后是否要先过DCM或PLL

楼主(2011-09-26):
外部时钟到FPGA后是否要先过DCM或PLL
外部时钟过了BUFG后,是否要先过DCM或PLL,LOCKED后才能使用呢?
现在有个问题在VII pro50中PPC的DCM的locked信号总是周期性的有个低脉冲,我外部时钟是100Mhz高稳晶振输出,过了一个DCM后,LOCKED一直高后的时钟再给PPC中的DCM,但是此时ppc这个DCM的locked信号总是周期性的有个低脉冲 怎么回事?如果把100Mhz晶振输出直接给PPC调用的DCM,locked也是周期性的有个低脉冲。为什么晶振的信号在一个DCM锁住后给另一个DCM反而锁不住?但是直接给这个DCM也锁不住?PPC调用的DCM应该也是FPGA内部的DCM吧?有什么不一样呢?

网友:
外部时钟可以+bufg连到逻辑上

也可以到DCM或者PLL产生新时钟

你看下DCM的manual,应该是你哪个地方没练好

要不把详细连接图贴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