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n和label的关系?

楼主(2011-09-27):
我对这两个东西现在都没搞懂
我画好版图后,用ctrl+p使用pn层加上pin,结果lvs出错,找不到pin
然后使用metal层加label,结果还是找不到pin
最后用pn层加label,这才找到了

在版图中除了对模块做lvs以外,pin和label究竟有何意义啊,两个究竟有啥区别,是不是都用像text层一样标示器件、端口用的,只是text不能做lvs。

另外对一个模块做lvs,去外部相连的那些线究竟画到多少为止?是画成最终版图那么长,这样在顶层添加这个模块时就不用在里面画什么线,还是随便画点起到一个引出线的作用?

求大侠赐教!

网友:
pin和label我也搞不懂它们的具体差别,不过对你最后一个问题,就是画好一个模块后,一般是将端口引出来,引到模块外,但不一定要很长,因为最后总版图布局布线时可能会有调整或微调,所以你只需引出到模块外即可,让人家容易找到就好~

网友:
用Pn层标pin的话,要layer跟pn层相对应做LVS时才能被找到,要是layer跟pn层不相对应,肯定是找不到的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使用的LVS工具?看起来是Assura?

楼主:
多谢ls各位解答,我用的是calibre2006

要layer跟pn层相对应做LVS时才能被找到

这个是指工艺本身提供,还是我加pin的时候自己选层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解释一下pin与label的关系。pin是一个cadence内部数据,标示了层次之间的逻辑连接,并且有其对应的物理位置信息。label仅仅是逻辑概念,为对应的金属连线加入一个线网名称。

你使用calibre做lvs,而calibre输入为GDS,GDS中是没有pin这样的定义的,只有label。所以在做lvs的时候必须加入label。

至于label使用的层,这个不一定,需要看lvs rule中如何定义。并不是使用什么层做pin就必须使用一样的层做label。一般来说text层可以对应全部金属层,而金属层做的label需要lvs rule中指定对应关系才可以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回复!LVS rule怎么看用text层还是金属层做label,用什么关键词搜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听你解释明白了一些,我原先以为layout中的pin就像schematic中的pin一样,定义了与模块外部的连接处,而label则像schematic中的net label一样,定义了模块内部的连线关系。
那我看别人在layout中同一个地方又画pin又画label是啥意思?
如果用calibre中lvs,画在layout中的pin他作何用?只是相当于text说明?
并且加pin有多种方式,我记得其中一个是sym pin,还要让你选用M1_T,...Mx_T的什么东西,而另一种shape的pin,却没这个选择,你只有从LSW中选,这些又有啥区别啊?唉,纠结,user guide里面貌似又没讲清楚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pin定义物理与逻辑关系,label只有逻辑。只有在virtuoso环境内才能识别pin,所以我们在做版图时候既要画pin也要写label。这是为了保证我们使用其他工具如calibre时候可以识别端口。如果你只用calibre做lvs,那text是必须的,pin没有作用。

symbolic pin与shape pin在文档中有说明,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我建议你用shape pin,忘记sym pin,那个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pin只在标准单元版图中使用比较广泛,用来规划CELL外部连线连接CELL pin上时的格点范围。而一般在模拟版图中只需要用metal text 标明Pin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说法有点片面。过去数字后端设计基于连接关系,而模拟后端基本全部手工,所以数字的cell更看重pin的位置。现在,几乎所有的模拟后端工具都支持连接关系驱动的设计流程,所以模拟电路中pin的设定还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(2012-02-27):
学习了一下,但是各位大虾,请教一下,pn层是哪一层呢,我翻遍了LSW都没有找到pn层……是PDK有问题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是每一种工艺都有的,我记得jazz的就没有,但是tsmc中就有。

网友:
谢谢LS的解答。我用的是SMIC013的PDK。既然不是PDK的问题,没有pn层那么如何打pin脚呢……谢谢

网友:
请问大家我现在也是遇到Pin的问题,就是在用calibre进行lvs时,结果说missing pin,不知道怎么改?急!!! 谢谢啊

网友:
是这样的,我们公司的pin都是直接从shematic中调的,调到版图中,只要换到相应的层上就可以了,但是在tsmc工艺中,LSW中有专门的pn,但是jazz的工艺中就没有,只要换到相应层上就可以了,(比如是m2,那么就将调出的pin直接换到m2上,但是要注意的是,如果此时只有一层的话,那么label不换也没有问题,即仍用text的,但是如果不止一层的话,比如你的线压在下面的TAP上,那么你的label也必须换到相应的层上,否则LVS就会报错的。)

网友:
谢谢ls,
我做的是这样一个流程:先用label放在相应的金属层上,如M1,则label也选择M1层;
然后生成pin时选pins from label  同样选M1层  这样生成的pin选shape pin
做LVS可以通过

网友:
正在膜拜学习中

网友:
看lvsrule怎么定义

网友:
6#讲的很清楚

网友(2012-04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我也是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:
1,layer里有drawing了,为何还要pin?creat pin时选择要想pin的drawing不就行了?
2,如果lvs出来的layout netlist里相关的net给它定义一个名字,而不是自动分配的数字,该如何?
3,看了cadence的帮助,只有对layout editor软件操作的帮助,但是我想知道何时加pin ,何时需要加label,为何要加mark,purpose里的drawing,slot ,net,pin,mark他们之间的作用差别,lvs时候为何要加pin。。。。等等一些规则,我该看什么文档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ayer purpose里的:
1,in:为了和schematic对应,酱紫lvs才匹配;我creat pin时选择金属1的layer不就自动画了金属1的pin了吗?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在layer里多放一个金属1的pin?
2,et:既然有了金属1的drawing,为何还要金属1的net?我画个金属1的drawing不就自动是一个net了吗?
3,属1txt:有这样一个drawing,它到底是text还是一个金属?
4,画个多边形的金属1不就可以作为一条path了吗?为何还要单独有一个creat path??
.......
问题很多啊
有这方面的cadence 官方资料看看嘛??

网友:
layer purpose里的:
1,pin:为了和schematic对应,酱紫lvs才匹配;我creat pin时选择金属1的layer不就自动画了金属1的pin了吗?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在layer里多放一个金属1的pin?
2,net:既然有了金属1的drawing,为何还要金属1的net?我画个金属1的drawing不就自动是一个net了吗?
3,金属1txt:有这样一个drawing,它到底是text还是一个金属?
4,画个多边形的金属1不就可以作为一条path了吗?为何还要单独有一个creat path??
.......
问题很多啊
有这方面的cadence 官方资料看看嘛??

网友:
看着像绕口令。。晕

金属的drawing是指连线用途,用m1txt这样的层次来打pin

多边形的金属1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金属的drawing是指连线用途,用m1txt这样的层次来打pin

那直接选purpose为pin的m1来画pin,不就完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写得真乱,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吧。首先,没有官方的资料可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,这些很多是经验。

1. PIN为了确定一个准确地从顶层连接的位置(请考虑自动布线工具,而不是手工布线)
2. net是为了其他工具使用的,如果你仅仅使用VLE画图可能用不到这个purpose。
3. text就是text而不会有物理图形,给text一个层可能仅仅是因为lvs时候需要link到一个金属上。
4. path的本质还是多边形,最终无论什么图形都会变成多边形。但是path可以方便的控制长短、宽度、跳线、连接关系,完全是为了画图的方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高手指教。。。
    有问题再请教

网友(2012-08-20):
谢谢 question23, 获益良多!

网友(2014-10-11)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(2014-12-30)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(2015-02-11):
Very useful! Thanx for sharing

网友(2015-07-03):
学习 学习。但是还是没有学会

网友(2016-04-25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虽然是挖坟,但是确实学到了,感谢答主~

网友(2017-04-28):
谢谢大家的回答,学习了!

网友:
学到了,不愧是大神

网友:
给版图加pin,应该在什么文件里写呢?是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命令加载吗?

网友E(2019-07-18):
一般在模拟版图中只需要用metal text 标明Pin。

网友(2022-05-23):
引用 网友E:
一般在模拟版图中只需要用metal text 标明Pin。

请教一下  在模拟中  我只使用label定义了端口  没有加pin   我做lvs的时候总是无法通过  是我工艺库的问题吗(tsmc18rf)

网友(2024-05-24):
pin应该用lsw中的pin layer还是直接用metal呢?我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人用

网友:
根据工艺厂家的要求。
一、比如:华虹宏力。加label,用到的layer是M*_TEXT,purpose是drawing,Text写:电路上的;
而TSMC。加label,用到的layer是M*,属性是drawing。
正确的加label,可以成功 run lvs。所以,加label的目的是run LVS。
二、create Pins from labels 的目的是方便XL以及后端连线。加Pin,用到的layer是M*,属性是drawing。
三、看LVS  Rule 怎么定义。

网友:
PIN和Label的关系,在XL产生PIN和Label中可以看出是否理解了它俩之间的关系。
在我看来,与工艺有关。
TSMC180nm,PIN用金属层M*,purpose用Drawing;Label用金属层M*,purpose用PIN。
PIN的作用是方便Virtuoso XL和Assura LVS。
Label的作用是方便Hercules/Calibre/Assura LVS。
华虹宏力95nm,PIN用金属层M*,purpose用Drawing;Label用金属层M*_TEXT,purpose用Drawing。

网友(2025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我现在在做pex,我想问一下在做pex的时候,我只加label就能实现提参,那我想问一下那同时加pin和label有什么区别呢,在tsmc65下,好像你加label,做pex的时候会自动把label识别为pin,那么自己添加的pin有什么影响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