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D C O (Digital , Controlled , Oscillator)设计。。

楼主(2011-09-27):
D C O 设计,使用L C 和 N e g a t i v e   Gm做的 O s c i l l a t o r,T u n i n g  R a n g e 1.9GHz到4.5GHz.用的是018的工艺。
目前的T u n i n g   R a n g e只能达到2G。还差400MHz才能达到设计要求。
现在的问题是cross couple的size不能大也不能小,大了,parasitic capacitance太大,达不到高频,小了,低频不振荡。。。纠结中。。。。
有设计经验的给点issue,好让小弟暂时混过这一关哇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还是做两个DCO吧,东西还没跑后仿,tuning range 就不够, 如果我说,你达了了2.6G 的 range, 还要再加20%以应对PVT, 你情何以堪呀。
还有,你确定你在做DCO? LC DCO 的开关的parasitic 可不比 cross couple管小,还有0.18um的工艺,能达到要求的frequency tuning resolution 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好意思哈~ 设计要求是1.9GHz~4.3GHz(2.4GHz),我把PVT的要求降低了就变成现在的1.9GHz到4.5GHz(2.6GHz).
1. switch的parasitic capacitance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下。之前没考虑到,多谢哈~
2. 做两个DCO的想法直接被pass掉了,说是面积不够用。其实是为了省钱。。。。
3. 目前情况还是先把 Tuning Range给 cover住吧,也没心思想Resolution的事。
4. 现在已经加了一个N e g a t i v e   G m  B a n k,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保证了低频下的振荡,高频直接完蛋呐。。。parasitic capasitance越来越大哇。。。。Tuning Range直接从2G降到1.6G哇。。。。现在用的L=1.08nH, 说是有必要的话还要把电感向下降啊. 就现在的状态,电感再朝下降的话直接就不振荡了哇....苦逼中......

网友:
你这个DCO很难做,tuning range 太大了,建议你除了电容阵列以外,还加上两到三个电感(也是数字可调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uning Range 被我搞到2.8GHz了... 但是现在最差的PhaseNoise是 109dBc/Hz... 而且电流用的也很大... 提高PhaseNoise的方法除了增加电感(目前L=910p)还有别的方法不?

网友:
这么大tuning range不可能用一个电感做出来。你算一下电容比值就知道了。
低频不振荡应该是电感Q值太低了,先想办法改进电感,然后借鉴一下宽带VCO的paper。

楼主(2011-10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为啥都说做不出来呢? 费了这么大力气,终于弄得差不多了~ Tuning Range:1.7GHz~5GHz.哇咔咔....只是电流用的太大,15mA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