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调入的memory上的power_ring如何连上顶层的power_ring

楼主(2011-09-27):
如题,求解啊!

网友:
在顶层add strirp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stripe!

网友:
stripe : n. 条纹,斑纹;种类

strip :  n. 带;条状;脱衣舞

楼上的,谨慎用词啊。

网友:
回答楼主的问题:
1)把Memory VDD/VSS 加到Global Net Connection里面;
2) add stripe 直接从memory上面飞过,这时Memory的VDD/VSS就自动和Power Stripe打孔连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顺便问一下,memory上能不能走线啊?

网友:
可以,随便走, memory和数字但也差不多的, 不需要另外的blockage routing,

而且metal 4 基本上是power,可以说已经shield 一层了,

memory的power pin和 VDD/VSS net相连 可以有2种,
以前那种ring状的 是用 sroute -connect blockPin  ,

如果是mesh那种,那么addStripe 的时候会穿过的,自动打via的,

网友(2015-10-1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如果add power striple的时候没有自动打via,如果打上via,memory IP vdd和vss就short了,这种情况怎么办?如下图所示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