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PLACE的时候遇到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9-27):
在PLACE的时候遇到WARN:softgroup1 is not a group 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:softgroup3 is not a group name
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~~~

网友:
难道你自己定义了group?

网友:
你创建了啥, plan_group , bound , 类型是啥?

网友:
你是不是没有创建group,但是你的script里面却调用了这两个group,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script里面有没有softgroup1,3这两个东西,有的话删掉相应语句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