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中的virtual都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09-27):
有时候会定义virtual interface, virtual task, virtual function, virtual class...都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由virtual所声明的内容可理解为一个模板,后续的例化和引用可在这个模板上进行增加或修改,这样就呈现出特定的内容或特性。不同的引用或修改实现不同的对象、接口和方法。

这样就很方便的实现了面向对象的特性,即多态实现随继承对象的不同而不同。

网友A:
说明:
1、virtual interface:定义一个interface,且实例化多个后,如果没有定义virtual,则在任何一个实例中修改了某个信号值,在其他实例中都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定义了virtual,则每个实例独立。
2、virtual function/task:用于OOP思想的继承使用。当定义了virtual时,在子类中调用某function/task,会先查找在子类中是否定义该function/task,如果没有定义该function/task,则在父类中查找。未定义virtual时,只在子类中查找,没有定义就是编译错误。
3、virtual class:从未用过,等待牛人解答

用法:
1、virtual interface:如果该interface只有一个实例,可用可不用virtual,有多个实例,需要virtual。更好的办法是,都加上virtual。
2、virtual function/task:如果该class不会被继承,则所有的function/task都不需要加virtual。如果该class会被继承,则用户定义的function/task(除了new()/randomized()/per_randomize()/pose_randomize()以外),都应该加上virtual。更简单的做法是,在用户定义的function/task都加上virtual是不会错的。
3、virtual class:期待牛人解答

网友:
解答的很清楚。。。多谢

网友:
virtual 还是很有用的,是面向对象思想的一个重要特性!

网友:
1、virtual interface:
    interface 和 module是一样的, 都是静态的变量, 也就是在程序开始时, 内存中就有了其实例. 但virtual interface只是申明一个handle, 就好像一个指针一样, 可以再程序进行中进行construct, 所以class里必须是virtual interface.

2、virtual function/task:
  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classname::taskname()调用时, 有virtual, 但是子类中没重载的话, 不会报错?
一般申明了virtual, 就可以重载, 这也是new为什么不能virtual的原因, 否则被子类重载了, 那用父类的handle new的时候, new出来是啥啊???

3、virtual class:
   虚类只用来定义类的格式, 和成员的名字, 参数, 不能被实例话, 只能被重载, 用于在项目中定义一些标准的类, 例如driver类, 这样大家extend出来的driver的基本的格式都是一样的, 易读易理解. 在virtual class里的方法最好使用 pure virtual 修饰, 叫做纯虚方法, 也是用来定义方法的名字和参数列表的, 方便大家统一名字.

网友:
解释得很清楚

网友(2012-04-13):
3楼说的还算明白,多实践就知道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明白了啊。。。

网友(2012-08-12):
解释的非常清楚,受教了

网友(2013-06-18):
virtual

virtual

解释的很清楚!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说的很明白,比我理解的好,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,多谢,受教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头像不错

网友(2013-08-20):
说明:
1、virtual interface:定义一个interface,且实例化多个后,如果没有定义virtual,则在任何一个实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关于virtual interface,我不是很明白你的解释。

`timescale 1ns/10ps

//====interface
interface inv_if();
  logic in, out;
endinterface

//====module
module inv(inv_if t_if);
  assign t_if.out = !t_if.in;
endmodule

//====top
module top;
  inv_if intfc1(), intfc2();
  inv inv1(intfc1);
  inv inv2(intfc2);
  virtual inv_if t_if;

  initial begin
    intfc1.in = 0;
    #1;
    $display("@%0t : intfc1.in = %d, intfc1.out = %d", $time, intfc1.in, intfc1.out);
    $display("@%0t : intfc2.in = %d, intfc2.out = %d", $time, intfc2.in, intfc2.out);
    #5
    $finish;
  end
endmodule

如果代码如上的话。没有virtual的interface inv_if例化的两个intfc1和intfc2的值的变化都不是相关的。所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virtual和非virtual在使用上的区别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建议了解一下C++

网友(2013-09-24):
    virtual class不能被实例化怎么理解?可以声明,不能new?

网友(2014-07-03):
解释的很清楚,不过不是太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7-31):
果然學習到知識

网友(2016-10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回答的好具体,3Q!!

网友(2018-04-13):
回复 网友D:
谢谢,说的很清楚

网友(2019-05-05):
引用 网友A:
说明:
1、virtual interface:定义一个interface,且实例化多个后,如果没有定义virtual,则在任何一个实 ...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