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基本维护措施

楼主(2011-09-27):
万用表在实验实习教学以及仪器仪表的维修中应用非常广泛,本文介绍了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要求,以及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等。万用表的结构形式有很多,面板上的旋钮、开关的布局各异,因此在使用万用表之前,应仔细了解和熟悉各部件的作用,同时也要分清盘上各条标度尺所对应的测t的t。要特别注意万用表的正确使用,因为万用表的故障绝大部分是由于操作使用不当而引起的.所以正确使用万用表,实际上就是对万用表最好的维护。
另外,也只有正确使用万用表.才能使测t误差减小到最低程度。万用表在使用之前应水平放置,并检查指针是否在零位,若不在零位,则应调整万用表中间的机械零位调节螺钉,使表针指向零位。要将红色测试棒的连接线接到红色接线柱或标有“+”号的插孔内,黑色测试棒的连接线接到黑色接线柱或标有“一’号的插孔内。要根据测t的对象将转换开关旋到孺要的位置。例如,测t交流电压时,应将转换开关旋到相应区间上。有的万用表盘上种类选择旋钮和t限变换旋钮分设。使用时.应先将种类选择旋钮旋到对应被测,所需的档位,然后再将t限变换旋钮旋到相应档位,适当的t限。要特别注意种类的选择,否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