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 routing 问题[已解决]

楼主(2011-09-27):
我在postRoute阶段又插入了一些STD cell,故出现了std cell overlap.因此run 了ecoPlace .之后又run 了ecoRoute:
在ecoRoute 中出现了如下问题:
提示:
1.SPECIAL_NET clk has special wires but no definition for instance-pin connection.
2. Can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to PIN I at (911.115 5183.570) on M1 for NET FE_OCPN327595 . The NET is considered partially routed.
在ecoRoute后检查connection后出现了如下violation:
1. net dcu :no routing( Net has no global routing and no special routing).
2. PIN I : unconnected.
3.some net : open.(ecoRoute后不能将其连接上吗)
问题如上所述,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,提一点建议,非常感谢!!!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解释下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的。
方便大家参考,共同学习啊

网友:
估计就是ecoRoute的 log 信息吧,没啥关系

必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因为有些Net被Fixed掉了,而且设置了skip routing true.
只要删除这些Net再重新route就OK了。
呵呵,其实很简单的问题,是我一时着急没有仔细思考。

网友:
原来是setAttribute -net XXX -skipt_routing tr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