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86, x86_64 , PowerPC的区别

楼主(2011-09-27):
这三款LINUX有什么区别,别光说个用在32位,用在64位,就算了,说具体点.
另外,AMD 3000+算不算64位?

网友:
区别在于工作的平台不同,x86是指Intel x86指令集,也就是IBM兼容机平台,X86-64是有AMD公司设计,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处理64位的整数运算,并兼容于X86-32架构。其中支持64位逻辑定址,同时提供转换为32位定址选项;但数据操作指令默认为32位和8位,提供转换成64位和16位的选项;支持常规用途寄存器,如果是32位运算操作,就要将结果扩展成完整的64位。这样,指令中有“直接执行”和“转换执行”的区别,其指令字段是8位或32位,可以避免字段过长。
PowerPC是由IBM、Motorola和Apple联合开发的高性能32位和64位RISC微处理器系列,以与垄断PC机市场的Intel微处理器和微软公司的软件相竞争。PowerPC微处理器与X86及X86-64并不兼容
你所说的AMD 3000+应该是是AMD Athlon64 3000+吧?如果是的,那么它是兼容X86-64指令集的,算是64位CCPU,
我是ickey技术,希望回答会你有所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