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能给我一个 PowerPC G4能使用的 FLASH player 10.1以前的版本

楼主(2011-09-27):
谁能给我一个 PowerPC G4能使用的 FLASH player 10.1以前的版本

网友:
原因可能如下:你的Flash版本可能是不符合摩尔庄园9.0的要求,可以下载一个9.0的试试看。如果不知道在哪下载就在摩尔页面的大框下面的一行选最后一个“下载Flash9.0”试试看。如果还是不行,那么就看看你的配置,摩尔庄园的配置要求为:处理器: 奔腾 III
CPU : 500 MHz 的
调制解调器速度: 56K 或更好
操作系统: Windows 98 , NT , 2000 , ME , XP 或 Vista
Web 浏览器: IE6.0,IE7.0 ,或 Firefox 1
Flash 播放器: Adobe Flash Player 9
PC 的操作系统每个的电脑配置查看方式都是不同的。你可能需要大人帮忙教你查看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XP 系统的话,你可以在桌面上选择 “ 我的电脑 ” 图标,点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。这时你就可以看到电脑配置的基本信息了。
如果你使用的 MAC (苹果)机玩 “ 摩尔庄园 ” . 它的配置要求 :

处理器: PowerPC G3, G4, G5, or Intel core
内存: 256MHz 或者更好
调制解调器速度: 56K 或更好
操作系统: Mac OS X 10.3
Web 浏览器: Firefox 1.0.3 或者更好 Safari 2.0.4
Flash 播放器: Adobe Flash Player 9

摩尔庄园运行网络速度需要是56KB ,但有时你会发现连接或加载 “ 摩尔庄园 ” 游戏需要较长的时间。建议选用下面更快的互联网接入方式:

• 有线通。

• 使用 IDSL 接入方式。

• 使用光纤接入方式。
根据下面提示操作,将您的flash版本从flash play 10.0转为flash play9.0。获得更流畅的体验:

第一步:下载FLASH PLAY10卸载程序和Flash PLAY9.0安装程序。

第二步:关闭所有打开的IE窗口。

第三步:执行载FLASH PLAY10卸载程序。
解压开下载下来的FLASH PLAY10卸载程序,双击

图标,执行该程序。
第四步:安装Flash PLAY9.0安装程序。
FLASH PLAY10卸载程序执行成功后,解压开下载下来的Flash PLAY9.0安装程序,双击

图标,安装FLASH PLAY 9.0。
操作成功后,进入摩尔庄园
以上信息有ickey网站技术提供,希望有所帮助

网友(2011-11-26):
我G4现在用的是flash 10.0.r22  ,其他的版本机子死活不认!!
下载后将压缩包里的两个文件放在或替换:资源库/internet Plug-Ins 里面     (先备份原来的)
共享链接:http://163.fm/6mlTJCh
提取码:CMtE4YK9

G4看视频,个人感觉优酷卡,但在56.com上看高清电影很顺畅,不解!现在看视频都上56.com上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