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x86处理器的整点运算能力

楼主(2011-09-27):
请问x86处理器的整点运算能力、浮点运算能力如何和PowerPC处理器的MIPS值、DSP处理器的MMACS值对比?

网友:
x86的整数运算性能还是比较强的,不过浮点运算也就那么回事了。
PowerPC的话我不太了解,至于DSP,这个要看具体的DSP内核了。
比如说DSP内核的MAC长度,coef缓冲等。如果是有针对性的DSP,那么浮点效率不一定会比x86的浮点效率低。
其次x86处理器主要是面向综合性能,更偏向于总线控制器。如果说译码和执行效率那就是无可替代的。DSP本来就是针对数字运算而设计的。就好比显卡的GPU做浮点运算效率是远远强于CPU的。
我是ickey.cn技术 ,希望回答有所帮助

网友:
我以前对arm。ppc,x86进行过试验
结论是定点处理能力:x86》ppc》arm
浮点处理能力:ppc》x86》ar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