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 65nm数字库的问题?

楼主(2011-09-27):
刚用smic 65nm的工艺,
把它的标准单元gds导入后发现, 发现很基本的DRC错误,比如NW without N+ pickup(pmos)
nmos接地的地方也没有psub之类的,
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?
都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应该是65nm的std lib有单独的well tap cell可用,每个std cel自身没有带well tap tie,查一下std lib的data shee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真是你说的那样,
谢谢!
加它们也跟填fill似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加well tap与加filler有些不一样,前者有一定要求和方法,要求如-maxGap,在data sheet应该给出,方法可在soce ug里可以查到;后者则没什么要求,有空就加即可

网友:
不完全是, 有rule的, 有的要求在头尾, 有的要求每隔一段距离插。

网友:
welltap cell,

addWellTap,
icc里面是 add_tap_cell_array  XXX

这种带tap的std cell,单独做drc/lvs肯定不过的,
lvs也包 vdd,vss floating,某个net对不上,
只有当两边有tap 上去的时候,才能pass

tapcell一般管理一定范围区域,比如55~60um,直到28nm的时候还是这样
因此只要隔一段距离加就行了,

网友(2012-12-04):
回复 网友B:

    版主请教下   咋样设置tap_cell的垂直距离,我的tap_cell的垂直距离不够 老报错咋办呢???这个应该咋样设置????急急急!!!拜谢!!

网友(2014-11-11):
学习了 用simc65nm工艺才发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现在大多数的工艺都是tapless的工艺吧,你50um加一个应该不会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