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xilinx的fifo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7):
我看ISE代码verilog里有的是红字直接调用如FIFO36_72,而有的fifo用coregen生成,是不是前者是xilinx用block ram制定好的而后者是用户用coregen自定义制定的?

网友:
一种使使用原语调用,一种是用coregen生成,调用方式不一样,本质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谢谢 我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