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做过用微分器进行补偿的capless ldo?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1-09-27):
最近看paper上的用微分器做补偿capless LDO。仿真负载电流时出来在图上标示的地方拉开来看是震荡的(0-50ma)。可tran和ac(0,25,50ma 3个等效负载都仿过)仿出来都没问题。 请问下这种结构的LDO是不是本来就是震荡的,还是应用方面需要注意些撒?

网友:
capless就是这样
负载变化时输出变化比较大,只要能恢复稳定,说明稳定性没有问题
瞬态仿真稳定性还有一种方法
就是在reference输入端加阶跃信号,看输出电压的变化

ps:把你的paper发出来分享一下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在reference输入端加阶跃信号,看输出电压的变化
有的时候这样做很危险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paper也是论坛里找的。 [3].pdf (1.61 MB , 下载次数: 489 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些电路再ref上加step可能见不到ringing,但是再输出端加current可能就会有很明显的ringing

网友(2011-11-14):
最近正在做这个

网友(2012-04-30):
Let me see this

网友:
來看看能不能學到什麼東西!
capfree蠻難的!大大真厲害!

网友:
实测结果

网友(2015-04-10):
LDO设计比想象中的复杂

楼主:
。。。。这帖子顶上来干撒。。。那个结构用起来有很多问题。瞬态恢复期间正常情况应该是平滑的,不会是震荡的。

只是用来做做项目,玩玩mpw没撒问题,做产品量产谨慎。。

网友(2018-03-04):
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,仿真负载跳变时在震荡,请问你是怎样解决?

网友:
在图上标示的地方拉开来看是震荡的

网友(2018-08-09):
capless 都用的是快速响应环路,这个对环路的补偿和零极点分析要很透彻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有可能是相位裕度不够

网友(2020-11-06):
引用 楼主:
。。。。这帖子顶上来干撒。。。那个结构用起来有很多问题。瞬态恢复期间正常情况应该是平滑的,不会是震荡 ...

为什么?有哪些潜在的问题?

网友(2021-04-28):
从来没试过Vref加阶跃跳变 可以试试

网友(2024-12-19):
用微分器进行补偿的capless ld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