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:关于encounter 的几个问题。

楼主(2011-09-27):
关于encounter 的几个问题:
1,Flip chip 的作用是什么?
2,怎样才能定义partition?
3,Relative floorplan 的作用是什么?
暂时先了解这些概念,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,如果有详细的易懂的资料可以共享给我:109352612@qq.com

网友:
flipchip 中文翻译成倒封装, 是封装的一种形式,适用于多管脚,比如上千个,
可以起到速度好,SI好,IR-DROP小的好处, 一般适用于管脚很多的芯片,封装成本高,

definePartition,一般是定义某个module就行,看Partition菜单,

relative floorplan和relative place有点关系,就是以一个macro、block为基准点,
其他都是对他的相对坐标,  动他一个,其他跟着动,
这种对 floorplan 小改,比如size, 移动位置 很方便,对macro很多的场合也很实用,
可导出 relative file 备份,
relativeFplan和 relativePlace命令,

楼主:
谢谢版主大人的回复,只是因为没有apr的基础,还不能很好地理解。请问:

“definePartition,一般是定义某个module就行”
意思是只有*.v文件里面包含了module, 比如module名字是crc_ger,那么就可以定义叫做crc_ger的patition。是这个意思吗?那是不是说*.v文件包含的所有module,都得定义为partition?

另外,如果我只有M1,M2两层metal,可以定义partition吗?

网友:
partition flow适用于很大的设计,比如千万们级,或者一定要拿出来做,比如ARM , CODEC ip等,

partition 是基于某个module instance来用的,

partition 只是后端flow的实现,和metal layer没啥关系,

然后top和partition之间有很多交互数据的

网友(2012-03-12):
不太理解Flip-chip???能有具体的资料不?

网友:
icfb兄回答的很详细啊!犀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