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帮忙注释几行sv的代码

楼主(2011-09-27):
property cmd_onehot;
      @(cb) disable iff (sys_reset) (cmd_vect != 0) |-> $onehot(cmd_vect);
endproperty

assert property (cmd_onehot)            else $error ("command         overlaped violation error");

这是用sv写的一个tb里的几行,猜测意思是cmd_onehot不是1的时候就出错,打印$error信息。
但是这几行具体的语法是怎样的,请高手给解释一下吧。O(∩_∩)O谢谢!刚接触sv,看sv的LRM也是一头雾水。

另外,|->和|=>这两个是什么作用,也没看懂。

网友:
伪代码如下:
always @(cb) begin
    if(sys_reset) begin
         断言空成功
    end
    else begin
        if(cmd_vect != 0) begin
             if(cmd_vect只有一位为1) begin  //独热码状态机
                  断言成功
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断言失败
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断言空成功
        end
    end
end

|-> 左边条件成立的情况下,立即判断右边条件是否成立
|=> 左边条件成立的情况下,在下一个采样时钟沿判断右边条件是否成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O(∩_∩)O谢谢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