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MM验证 SystemVerilog

楼主(2011-09-27):
几个问题需要请教
第一:VMM验证可以在那些平台下进行,只有在VCS下马可以么
第二,有没有简单的VMM验证的例子,给发一个,学写一下,现行写过了啦

网友:
在资料区就有,下了不少,就是都没有看

网友:
1.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平台是什么。VMM是Systemverilog的方法学(或者说是语言库),理论上来说,支持Systemverilog编译和仿真的EDA工具都可以支持VMM
2.楼主去Synopsis网站上去下载吧,本论坛以前也有人发过,我这里例子不少,不过在公司内是不允许发附件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我说的平台指的就是一个验证的具体环境吧,没用过SystemVerilog做验证,但是据说着这种语言很牛逼。VMM貌似是用的比较多的验证方法。不是说VMM还需要一个基类库的支持来着。看到一些资料上说,用什么Discovery、VCS来实现VMM方法。
    我安装了一个questa,但是没有找到在questa下面,用SystemVerilog实现VMM的例子。现在吧,就想着找到这么一个类似的例子学习一下,貌似不太容易找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“ VMM是Systemverilog的方法学(或者说是语言库)”,,这个语言库是平台无关的么,也就是说在VCS、Questa这些工具下面都支持么?求解答,谢谢

网友:
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VMM是开源的,我将VCS下的VMM库直接拷贝用到modelsim下,自己少量修改后是可以使用的。除了一些VCS加密的功能和一些与VCS相关的特殊功能,其他基本功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。所以我认为,只要能够编译仿真systemverilog的工具,就可以支持VMM,只不过可能需要自己修改一些东西吧。

网友:
systemverilog的语法定义比较模糊,一段sv的代码并不一定能保证在任何平台都能编译通过。vmm原始代码能否在qusta下编译不清楚,但是在nc下是编译不过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前面的详细解答,这个VMM的类库,貌似官网上有直接下载的,和VCS下面的VMM库不一样么?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把VMM库移植到modelsim下,需要进行编译这些操作么,之后是不是还应该加入modelsim.ini的那个文件夹下面来着?不知道都需要哪些修改?
此外,modelsim貌似不支持混合仿真吧,是不是一直到缺questa下面比较好一些来着?
   那个VCS是只有在linux下面运行的版本么?
  又问了这么一堆基本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将VMM库移植到比如questa下面的基本步骤不知道都有纳西额来着?请大侠指点迷津,谢谢

网友(2011-12-21)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,能在questam下仿VMM的东西了吗,能否给点经验啊,我是新手急需这方面的帮助,我想在NC下仿真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没搞定,时间紧,后来就没管了,还是用VCS吧,支持VMM几乎是天生的

网友:
点点滴滴点点滴滴

网友(2014-05-14):
同问啊,vcs要在Linux系统下跑,想用modelsim搞啊

网友:
第一:VMM验证可以在那些平台下进行,只有在VCS下马可以么
答:VCS支撑的比较好,毕竟是S公司主推的SV语言和VMM方法学。IES能run VMM,但是VMM的库比较老,modelsim没用过不知道。
第二,有没有简单的VMM验证的例子,给发一个,学写一下,现行写过了啦
VMM源文件中有很多简单的lab。你可以找找玩

网友(2015-04-26):
回复 网友A:
求ModelSim下可用的VMM库,谢谢好人!

网友:
VMM是synopsys提出的,估计没有出其他公司的支持包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