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在ic06.15中打开icfb的界面?找不到icfb icms

楼主(2011-09-27):
请问如何在ic06.15中打开icfb的界面?找不到icfb icms

没有lic,但是patch完,到ic615/bin下面敲./layout 可以调出类似icfb的窗口,也可以用schmatic的各个快捷键,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icfb或者icms的窗口~

网友:
1) 没设路径?
2)应需要licen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virtuoso
我还是用ic5141的环境变量,可是cdb2oa用不了,who有比较全的ic615环境变量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    virtuoso,昨晚到dfII/bin下面试了好几个,发现是virtuoso
我还是用ic5141的环境变量,可是cdb2oa用不了,要到/dfII/bin/下面 ./cdb2oa才能转换lib
ghifi37有比较全的ic615环境变量?

楼主:
cdb2oa可以用了,估计是我打开terminal自动source了ic5141的环境变

网友:
setenv PATH {$PATH}:/EDA/ic615/tools.lnx86/bin
setenv PATH {$PATH}:/EDA/ic615/tools.lnx86/dfII/bin
setenv PATH {$PATH}:/EDA/ic615/tools.lnx86/plot/bin
setenv PATH {$PATH}:/EDA/ic615/tools.lnx86/dracula/bin
setenv CDSDIR /EDA/ic615
setenv CDS_ROOT /EDA/ic615
setenv CDS_INST_DIR /EDA/ic615
setenv CDS_INSTALL_DIR /EDA/ic615/tools.lnx86/dfII
setenv LD_LIBRARY_PATH $CDSDIR/tools/lib
setenv LD_LIBRARY_PATH {$LD_LIBRARY_PATH}CDSDIR/tools/dfII/lib
setenv LD_LIBRARY_PATH {$LD_LIBRARY_PATH}CDSDIR/tools/inca/lib
setenv LD_LIBRARY_PATH {$LD_LIBRARY_PATH}CDSDIR/tools/simcontrol/lib
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
setenv CDS_LIC_FILE {$CDS_LIC_FILE}:/EDA/ic615/share/license/ic610.dat
setenv OA_HOME /EDA/ic614/oa_v22.04.054

其中 /EDA/ic615换成你的路径即可,oa也换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tks
跟ic5141的环境变量相比,多了OA_HOME 这个变量
关于lic,我用ets10.1里面的patch,以为没有lic,不过挺奇怪的,我直接打开了,居然可以用,用的是旧的ic5141.dat ius82.da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