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F tech file的nondefault desgin rule 对应 ICC 的 .tf 是什么命令?

楼主(2011-09-27):
同一个工艺的tech file:.lef 中有nondefault rule , 而.tf 却没有 (还是我没发现?)

如果这样的话, rule都不同,SOCE 和 ICC 的布线肯定也不同喽 。

网友:
icc的ndr使用 define_routing_rule  来定义的

Usage: define_routing_rule    # define routing rule
        [-reference_rule_name ref_rule_name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pecify reference rule name)
        [-default_reference_rule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se default reference rule)
        [-spacings spacing]    (Specify spacing rule)
        [-spacing_weights spacing weights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pecify weight for spacing)
        [-widths width]        (Specify width rule)
        [-shield]              (Specify shield)
        [-snap_to_track]       (Shield snap to track)
        [-shield_spacings shield space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hield spacing)
        [-shield_widths shield width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hield widths)
        [-via_cuts via cuts]   (Specify via cuts)
        [-taper_level taper_level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pecify taper level)
        [-multiplier_spacing floa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pacing multiplier for all layers)
        [-multiplier_width floa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width multiplier for all layers)
        [-taper_distance taper_distance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pecify taper distanc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nge: 0 to 100)
        rule_name              (Specify rule name)

然后用  set_net_routing_rule  -rule XXX  [get_nets XXX ] 来apply上去,

clock net 可在set_clock_tree_options -routing_rule XXX
里面apply

网友:
各种工具真是各有千秋啊,

我当时edi里面做ndr也找了半天, 原来是该lef,也很方便的

楼主:
版主, 您的意思实说ICC的nondefault rule不在.tf 里, 需要另建scripts来设定吗?

网友:
对, 用命令来写的,